楼主(2020-08-27):
请问各位大神;同样的输出钮矩情况下伺服电机和变频器加普通电机哪个性价比高.位置要求不高,+/-3MM可接受360度运行

网友A:
走位置感觉还是得伺服电机吧

见过普通变频器+普通电机+简易刹车装置,误差挺大的

网友B:
不好比较,你没有明确的条件是反应速度和功率,如果你走位置这个误差的话,变频电机加电子尺没压力

网友C:
要位置控制用伺服吧,现在价格也不是很高;

网友D:
变频器价格也不便宜,用步进电机最合适,,

网友E:
现在来说还是用伺服好,按4kw算。

伺服一套 2500(国货)

变频器1200(做定位控制要用稍微好一点的),电机600,编码器300  共计2100

价格差的不多,但是精度和性能伺服要好,还有程序简单,控制起来更加方便。

网友F:
问题的关键是定位控制,需要编码器或者位置开关,所以,真不好比较。还是以满足使用需求为准。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这么便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么便宜吗?

网友H:
电梯就是采用变频器控制的,可以达到±3mm以内,不过电梯中还采用了旋转编码器,再加电磁感应器,还有附加的制动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E:
这种杂牌子还是谨慎使用!

网友I:
汇川变频器0.75KW一套就需要2100,安川变频器380V规格变频器1200左右,台邦减速电机一般在800~1200左右(不同减速比以及带不带刹车价位不同),4KW伺服电机成套2400,鬼才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