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8):
1.原理说明
IOSCANNER可以将 PLC配置成 MODBUS主站,循环扫描从站数据。只需通
过简单配置就能实现对从站的方法, 避免了通过功能块复杂调用。 该功能适合在
数据量小的时候使用。

2.使用步骤
新建变量
在全局变量中新建变量,注意不能给该变量分配地址,如图:

添加 IOSCANNER管理器
在设备树 -》串行线路 -》右键添加设备—》 IOSCANNER,如下图

串行链路 1 和 2 可以自由选择, 注意选择好后在硬件接线时注意与之对应。 如果
串行链路下有设备可以删掉后重新添加。
在 IOSCANNER管理器下面添加从站
右键 IOSCANNER管理器—》添加设备—》 Generic Modbus Slave-》添加

设置从站属性
设置 Generic Modbus Slave从站的地址, 与设备地址对应, 一个 IOSCANNER下课
添加多个从站。
添加通道
点击从站 -》右侧 MOdbus 从站通道 -》添加通道
注意: 1.存取类型,读取内存变量 选择函数代码 3
2.填入要访问的从站设备的内存地址,如 %MW1000,则填入 1000
3.填入读取的个数,例如 2,代表读取 %MW1000,%MW1001

具体如图

映射通道
电机 ModbusI/O 映射,将读取的变量赋值给程序中变量,如下图

设置该串口的属性

在数据量不大时,波特率设为 9600
主站设置完成
3.从站设置
从站以 M218 为例
添加 Modbus 管理器
在设备树 -》串行线路 2-》添加 Modbus Manage
设置从站属性

设置串口属性

新建内部变量并分配地址
如地址为 %MW1000,则主站通过对内存地址 1000 访问既可以读取该值。

4.接线
选择对应的 COM 口接线, 485 有三根线( +,—, GND),通讯正常后对应
的串口会急促闪速黄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