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的问题

楼主(2020-08-28):
三根加热管,坏了一根,就接了两根,这样能用吗。
左边是正常的,右边是坏了一根后接的,

网友A:
可以功率差不多零线不用了

网友B:
接了零线是可以用的

网友C:
我也赞同不接零线

网友D:
就怕功率不够,接了零线是220V,再坏一根也能用,不接只有190V,随便坏哪一根就不加热了

网友E:
有零线可以。

如果功率大,N电流就大了。。。

尽量三相平衡

网友F:
暂无配件更换可以这样用。

楼主:
谢谢指导,可以用就放心了

网友A:
如果接零线 零线电流偏大    一般尽可能不让零线参与电流

网友G:
如果加热管的功率大于20kW,对电网的作用不好。本身电路没毛病,小功率使用可以。

网友H:
这个坏一根这样可以使用,一般加热管功率不大于12KW,对于工厂变压器来说这点是小意思

网友H:
农村变压器我曾经监视过:变压器315KVA,有时候相电流差达到150A!!零线电流达到200A都有,反正也是一切正常运行

网友I:
功率大的话,要注意零线的载流量啊,零线要够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