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8):
多个工位转盘机,有的工位需提前送料,有的工位不需要,如何让停机的时候各个工位都正常结束。
停机时。有的工位还有料提前送的没打完就停了,有的工位正好打完。停机不正常
求教了。

网友A:
加判断条件啊,所有工位正常完成之后才能停机

网友B:
停机与急停要区分开,
1.正常停机可以等所有工序都做完再停,这样写程序好写,给客户解释也无可厚非。
2.紧急停止按下后必须在将所有设备都停下,紧急停止也不会三天两头的按,按下后就让客户复位后再重新工作。

网友C:
八工位圆盘机,从工位一开始手工上料,工位二取另一材料上去放置,工位三加工,工位四二次处理,工位五收料,工位六七八为空,可以预先多放几片材料,循环执行。启动时,按照各工位开启关闭状态,从工位一往工位二三四依次执行,各工位可以随时开启关闭。按下停止时也同样从工位一二三四依次停止运行。各工位动作可以在手动状态下单步运行。工位二有缺料处理和运行中材料丢失处理,缺料回到原点位置暂停等待,等待继续添加材料,按启动继续运行,若是材料丢失,则重新取材料,直到成功为止。工位五为收料,收料设定多次,可以启动收料架下降,当料架满料,可以暂停等待收料完毕继续回到原点运行。程序为自编,经过机器验证,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同行共享共勉!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