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程序怎么转成LAD梯形图

楼主(2020-08-28):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符合转化LAD书写规范的STL才可以转换。
至于什么叫符合的,你可以将梯形图转换为STL看看区别。

网友B:
这段应该能转,而且自己画也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段应该能转,而且自己画也行吧.
转不了,至少需要将:
A T181
分程序段编写,无法在一个程序段中出现多个回路。

楼主:
那这段程序怎么分析 呢?I0.0和比较指令、定时 器及输出M19.5是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段程序怎么分析 呢?I0.0和比较指令、定时 器及输出M19.5是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呢?
当STL语句改成下列形式时,可以转换为LAD。
键盘快捷键Ctrl+1;
它们的关系是,当I0.0持续接通,比较MD1724的值是否小于MD132,如果小,那么定时器开始定时10秒,10秒后M19.5接通。

楼主:
我仿真了一下,只要比较指令接通,输出M19.5就会接通,和I0.0没有关系 ,就不知是什么 原因 了,既然输出跟I0.0没关系 ,为什么还要写进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