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8):
各位大师,PLC型号NP1PS-32R,使用软件D300win3.5.0版本,系统为XP SP3,能控制启动和停止,从PLC将程式下载时报警内存不可读,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感谢赐教!

网友A:
富士电机日本研发说,这是用户的问题,不是富士的问题.......

解决方法是全部使用正版软件,然后根据软件的要求来安装。

楼主:
我在网上下载的DW300,请问一下这个有官方的吗?分享一下271167103@qq.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下载的DW300,请问一下这个有官方的吗?分享一下271167103@qq.com,谢谢!

我无法理解你这个问题,官方授权给代理商,你可以找代理商。

网友B:
换个电脑系统试试看 。WIN7之类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脑系统试试看 。WIN7之类的试试

不要每次删帖扣分就去管理员那里哭鼻子!!!

在你回答帖子时,你至少应该做一些起码的调查!!!

这是楼主目前的版本V3.5.0

这是富士电机支持Win7的版本:

你怎么好意思回帖让人家换Win7系统!!!

网友B:
我只是说个方法而已。电脑系统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冲突不好说。官方的说法也不可能都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说个方法而已。电脑系统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冲突不好说。官方的说法也不可能都对。

要推荐有实际意义的方法而不是不通过调查去推荐,为何不推荐楼主换台新电脑呢?

只有在调查过之后回贴才能获得自身的提高。。。。。。哪怕精通这个软件的人,也因为通过调查才能获得精通,你一不熟悉这个软件,甚至于连软件都没有安装过,你如何判断需要更换操作系统呢?如果你真的仔细看过上面每个回贴,就应该看到楼主没有获得富士电机最新软件的渠道!!!

另外,即使目前富士电机最新版本V3.6.15,也可以安装在XP系统上并正常使用,你为何会认为需要更换操作系统呢?

至于官方的说法不对,作为使用者难道不以官方的文档要求作为基础吗?

少灌点水,多去看看,这样才能获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