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9):
该死的威纶触摸屏,现在只是指示灯元件显示正确,全部按钮都是无效的(离线模拟正常)!!
触摸屏MT8150iE,PLC是Q03UDV!!
以前MT61031,TK6070等等用了不说一千起码九百多块,要么就是通信不上(这个正常,参数设置不对),要么就是完全正常,像这种有的正确显示有的不动作的(软件编制那些元件肯定没有问题,我基本可以肯定,其实就是那些自复位按钮、切换按钮等等简单元件不正常),要说通信参数问题??但是连线指示灯(网口旁边指示灯)正常,而且PLC没有提示连接异常,我实在服了威纶,最新版软件6.4.2

网友A:
感觉你用威纶触摸屏都不怎么顺利,我用了应该有200块了吧,还有身边的同事朋友,一直都没什么问题呀。是不是跟威纶老总的八字相克。

网友B:
威纶的屏还可以,你自己的通信线和波特率检查了没有,通信距离不能太长,波特率不能太高了。

网友C:
根据你说的,是不是输入元件都不行,输出元件正常,这样的话有可能是你PLC参数的问题,WORKS2软件中的PLC参数中有一项是允许向PLC写入,前面的复选框中要选中打钩,否则触摸屏只能当一个显示器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不管问题有没有解决都要谢谢你,至少你是真心帮忙!!
对于那些讥讽的,我从来都不把他们当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是以太网通信,而且就2米线,不会存在啥波特率之类问题

网友D:
都用了近K太,还出现似初学错误?
看描述,通讯没问题,疑似张冠李戴,好像又说不通,不能都指东道西呀
触摸坏了?自检一下

哦 不会真是脱机模拟吧

楼主:
威纶通作为一个生产触摸屏的公司,其产品编程界面不能说很友善只能说基本可以用。反正我用普洛菲斯、三菱、欧姆龙之类触摸屏,还真心不需要修改三菱PLC的啥底层数据,以太网通信都是选定型号指定以太网地址就行了。如果说需要在PLC里面设定很多数据,只能说威纶通的底层通信部分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是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以前主要是用那种TK6076iP用的特多,那时是用EB8000编程。后来威纶升级到TK6071iP就感觉不好用,同时因为车祸离开了那家公司(那里面有一个家伙特别讨人嫌,我是跟那个合作的老板说了老板要那个家伙我就走人,正好车祸修养干脆就离开那家公司。一年后去做半导体生产设备,那个都是三菱、普洛菲斯、AB等等产品,威纶产品实在上不了半导体芯片生产设备的台面。至于这个是帮另一家做机器人热模铸自动生产线公司的忙,东西他们已经做好我就是做可编程软件以及机器人程序)

网友E:
一直反感威纶的编程软件,没有一点规划性,功能堆砌的特别多,界面又没规划好,也不学学VS,简洁高效的软件布局,感觉杂而乱。就连新建一个画面的动作都不直观,非要切换一下视图才能新建画面,控件的属性又杂又多,想要实现太多但又没做到简单。
昆仑通态的编程软件就做的很好,简洁清晰,快速上手,控件的属性里各种动作编辑简洁高效,有组态软件的理念,这一点比威纶编程软件好用太多。我用了几次就放弃威纶了。类似于西门子的SMART屏软件都比较好用。

网友F:
我一直用维纶,除非是通讯不上,画面很少出问题,估计是我自己做的画面比较简单吧

网友G:
8150ie屏还是可以的,比6071强多了。
感觉应该还是没有正常通讯上吧。

网友H:
哈哈,净说实话,MT8150IE与TK6071比价格差不多是10倍了,与MT6071IE比也是4~5倍了;功能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用过一次昆仑通泰后就很喜欢触摸屏用组态软件的这种风格,可能是个人喜好。不过,你拆开看看硬件做工就有点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用过一次昆仑通泰后就很喜欢触摸屏用组态软件的这种风格,可能是个人喜好。不过,你拆开看看硬件做工就有点担心了。
MCGS触摸屏我也用过不到30块吧,感觉不是特好(个人喜爱,MCGS粉不要喷),也拆开看过,感觉硬件还不如威纶。当时做的是那种带激光打标机的装配输送线系统(装配那个出口玩具的、还有那种快递的自锁标志件等等工装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G:
8150ie屏还是可以的,比6071强多了。
感觉应该还是没有正常通讯上吧。
没有正常通讯,指示灯为啥显示正常,难道这屏很智能---对按钮就通讯故障

网友J:
我也用过三菱和威纶走以太网通讯不少,没出现过你这样的问题啊,威纶说不上很好,但也不错啊

网友K:
用过一次威纶的屏,设置灰常的麻烦,通信问题还是打电话问了客服才通信上的,但是问题不大,主要是怕麻烦,就再也没用过了。

网友L:
软元件做按钮,不要直接在触摸屏上用输入/输出元件,三菱可以用M软元件,在程序里面不要驱动触摸屏上面的按钮,当然有特殊需要除外;还要考虑通讯延迟(特别是用串口且软元件过多);

网友M:
三菱有些m就是不行在威纶触摸屏上,我也遇到过,离线模拟正常,后来换换m就可以了。。

楼主:
威纶真心说不是很友善,希望威纶改进

网友D:
看样子是搞通了

网友N:
PLC通讯没有勾选允许写入吧,这点也是非常不人性化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用过一次昆仑通泰后就很喜欢触摸屏用组态软件的这种风格,可能是个人喜好。不过,你拆开看看硬件做工就有点担心了。
拆过的人,表示,真的,三件套的组合版本,在某些地方居然起作用了,比如,当屏坏了,直接把内芯拆下来放另外一块屏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