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9):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我是挺喜欢的,主要的是省了连接头,支架也可以做的简单一些。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很多地方适用啊,主要是绝对值编码器有圈数限制,就像时钟的指针结构,12点以内的范围内,指针的任意位置只有唯一的一个时间数据。只能应用于往返来回运动的机械机构,最简单的就是水坝的泄洪闸提升下降运动,往返运动,用绝对值编码器以后,位置不受断电影响和PLC内存数据丢失的影响,通电以后立马可以获取当前的位置信息。

网友C:
可以用的地方很多。给个外形没法定。要看看参数。

网友D:
国产的伺服电机有些就用是这种;

网友B:
估计又是一个倾销编码器的销售,想找水鱼客户下海量订单的。

网友E:
做收卷电机的测速,如果安装的固定螺丝稍微有点松动,很快就会死翘翘,省钱不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