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9):
三菱PLC中的TRAN 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一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中的TRAN 是什么意思?可以详细一点吗?

TRANSFORM 转换,大致意思是让你从101室转到102室。

网友B:
SFC编程时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