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电阻器切电阻的顺序是怎么样的?特性图怎么看?

楼主(2020-08-29):
图为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用的RT电阻器,请懂的专家解释一下右边坐标各射线分别对应左边电阻器的哪个位置,切电阻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网友A:
现在还有这种的交流调速控制吗?感觉很古老的调速方法。线绕电机都很少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说行业不同吧,其实在有些行业一直在用,毕竟价格实在。

网友B:
我就在行吊见过这种电机,启动时逐级切除电阻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启动力矩无与伦比,价格又便宜,可靠性也不错,串电阻启动(含水阻)是我最喜欢的大电机启动方式。
当然绕线电机可靠性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嘻嘻,行,喜欢就行。说明你玩这种结构已经钻进去了。做喜欢做的,就是一种乐趣。

楼主:
请教:大电机重载,除了这个方法和类似变频器等的启动方式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先进启动方式?
另外大电机重载,比如50KW以上,除了绕线电机,还有什么电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50kW只是小电机。
启动力矩最大的就只有串电阻和变频器(电流矢量)。特别是串电阻,能够做到2倍额定力矩启动。

网友A:
重载启动,变频器的过载倍数一般在1.5倍左右。

网友D:
串电阻调速用的RT电阻器.经济实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而且好用,故障率还比变频器低,维修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