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9):
大家下午好 哪位师傅有汇川 MD380开关电源电路图   uc3844  等好多元器件都炸飞 求救一个图纸  谢谢

网友A:
你这样问没有人知道怎么回复你,
1:不知道多大功率的驱动板,从0.75到几百千瓦的驱动电路不一样。
2:电路图就更不可能了。
3:最好拍照片,这样碰巧手里有同样驱动板的会拍图片给你。

网友B:
这个他说的应该是辅助电源,不会是变频器主回路。你这个就是一个输出5V和24V的开关电源罢了,按照开关电源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