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29):
什么样的情况,变频器才要选用制动电阻。把减速时间调得比较长比如2秒,是不是就不用接制动电阻了?
动力头轻载,2.2kw电机。

网友A:
把减速时间调得比较长比如2秒
这话没明白,这时间不长吧。时间越短越需要加制动电阻。
要看什么场合,如果负载容易在短时间内停车会产生反向电压就需要加制动电阻,如果不会有此现象,时间很短也没问题。

网友B:
要看负载的惯量,惯量大要配,惯量小的不配问题不大

楼主:
就一个小铣刀,惯量很小。

网友C:
变频器要不要接制动电阻,区别在于负载方式、反馈能量与消耗能量比而不单纯是减速时间。
例如重物下降负载,此时电机实际处于发电模式而不是耗能模式(此时是负载主动拖动电机运转而不是电机主动拖动负载下降),此时必须加装刹车电阻消耗发电能量。同样电机在水平负载时,电机驱动时负载是阻碍电机转动的,此时调整减速时间完全可以做到电机驱动力小于机械装置的阻碍力,也就是逐步减低运行速度停止(如果是大惯量负载且要求快速停止,此时电机仍然因为急剧减速在变频器励磁作用下短时间处于发电模式,依然必须加装刹车电阻消耗发电能量)

网友D:
过压报警,按说明就能接制动电阻,(变频器带制动型号)。

网友E:
2秒的话停的还是比较快,如果惯性大还是加电阻吧;

网友F:
对停车快慢没要求就可以不用制动电阻了。铣刀停车没要求吧?所以应该用不着制动电阻。铣完了活,把刀撤出来停就是。

网友G:
停止时间没要求可以不加刹车电阻,比如我30kw的大车床就没加,因为工作性质,停止时间可以长一点……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H:
起重类,风机类加制动电阻。要不然,频繁报警过电压。

网友I:
在有些场合,比如定位要求比较精准的地方,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减速时间调的比较短了,就需要用到制动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