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如何创建或者绘制PLC程序 如图。

楼主(2020-08-30):
EPLAN 如何创建或者绘制PLC程序 如图。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我的EPLAN P8 2.6在 WIN10系统下安装不成功。。该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试主程序文件夹里面的这个文件,别用破解文件夹里面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行,我先试试。。谢谢了。我的是2.6版本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还是一样没有成功。。

网友B(2020-11-12):
回复 网友A:
win10要先关闭驱动数字签名再双击“EPLAN 2.1-27 X64 crack”,关闭方法百度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