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0):
用单片机做信号源,输出信号仿真常用各类编码器,对各种伺服器进行维修和测试。
有没有可能?

网友A:
这个操作还没试过,信号的兼容问题怎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操作还没试过,信号的兼容问题怎处理?
单片机可编程信号发生器,多路、多相位、占空比可调、频率可调、幅度可调、多信号叠加。。。总之,一切编码器都可仿真。
或者,采集各种编码器信号特征信息,搞一个各种编码器信号的数据库,直接管理、后期加工处理、调用。。。
不懂单片机,不熟悉各种编码器的具体异同和信号特征,只是奇想。
但始终认为会有高手做出来。

网友B:
要定制吧

网友C:
伺服的准入门槛极高,你不见多少人拆了伺服的编码器,都在满世界跪求助如何调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的准入门槛极高,你不见多少人拆了伺服的编码器,都在满世界跪求助如何调0?
每种品牌、型号的编码器,制造商应该都有公开的使用手册,也应该有信号输出波形的各种参数。现在的电子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软件编程技术,仿真(模拟)某一型号的信号波形输出,应该不是难事。一个型号如此,无限多型号一样。
单片机做不了,利用现有台机或笔记本硬件,win平台,制作通用或不通用的输出输入接口电路板。。。。

网友D(2020-11-20):
应该可以  但是你的软件成本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