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0):
手头有个活,可是自己太懒惰,一直到半月前才开始调试,调试开始才知道各种不顺利。咱们慢慢来,首先客户指定汇川伺服,西门子plc,三菱触摸屏。
本着少花钱的原则,买了hms的通讯模块,西门子1200的plc,三菱的gs2110屏,得麻烦开始了,接完线上电发现1200是v4.4。博图v15,不支持。没关系,花了1天下载v16,然后添加hms支持,我勒个去,hms只支持到博图v15.1。白忙活了。想辙吧,降级1200主机(其实找了一只老的),组态,结果发现hms的canopen模块居然各种bug,好家伙9台伺服足足备份了20次加才不报错。我对自己说心平气和。写好各种通讯参数程序后,居然发现只可以读
伺服数据,写直接没反应,不怕找厂家嘛。然后我发现一个巨坑在等着我,三菱gs2110屏走以太网和1200通讯,有做过的吗?屏设定好了,ping通,plc那边怎么做?

网友A:
你居然还有一丝丝怀疑?这些方案没做过,还有很多技术大坑等着你呢!当然很想说,为啥不用西门子的HMI ?西门子的伺服V90?这些都是集成的,用它,它不香么?

网友B:
这样拼凑能省多少钱
再一个,为啥不叫他买?

网友C:
找关版,以太网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他是行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都不算什么,这不是三菱连接手册上说是可以连接嘛。我是想问问有没有做成功的。就算是真通信不上,咱们不是还有大杀器。。。modbus嘛。

网友D:
我不知道你这个做技术的是猪脑袋还是啥!!
万家杂烩本来就是问题多多的,你为什么还听从???
你做技术的不想办法说服老板或者管理——那些家伙仅仅是听三道四对一些品牌有好感罢了,你把缺点说出来人家肯定听你的!!

对于你这种,我就说一句:活该

网友D:
没有主见的所谓工程师,我实在无语!!
这种配置要么全部三菱(有光纤总线、普通网线总线等等,基本都是基于CC-LINK IE类总线)、西门子(基本是网线总线,一般选用PN总线),

网友E:
有实力可以尝试,做成了也是不错的收获,还可以作为经验分享。

网友F:
考验你技术的时候到了,搞好了在论坛分享下。。

网友G:
比三菱便宜的国产屏尝试一下也挺好,还更便宜。

网友H:
硬件省了几万,调试时间增加十几二十天。也差不多。

网友I:
不同品牌之间的兼容性,同一品牌不同产品之间的兼容性,软件升级后的兼容性,以至于软硬件各种bug……偶遇一个都会让人抓狂。
我最近遇到23台台达小型PLC直联组网(PLC-LINK),台达资料说可以,但实际链接不通。400电话求助,让我升级最新版本软件试试;联系本地办事处,说这个技术总线出现后已被淘汰,现在很少人用,转而介绍了一位台达技术支持,加微信后,截图告我怎样使用他们WPLSoft 2.49的PLC-LINK“设定精灵”设定16台以上32台PLC互联。可是我折腾了2天,换了2台电脑,使用了4种操作系统,WPLSoft 2.49种的PLC-LINK“设定精灵”,这玩意压根就不能与PC连接上。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经常听人吹PLC如何如何的稳定,秒杀单片机几条街,看来也不过如此啊。

网友K:
三菱的触摸屏编程软件中,有个文件夹,全部是关于各种手册的,其中有链接手册说明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关键你让电工玩单片机,还有机器很多时候不一样的。就几台你还弄单片机,plc直接拿过来用完事,机器卖出去。你让人家怎么维护

网友M:
有些事情是硬着头皮往下做

网友J:
回复 网友L: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PLC的硬件也有坑,很多人说单片机的硬件不稳定,原以为PLC的硬件是经常厂家的严格测试的,不会出问题的才对,没有想到PLC的硬件也会有问题。

网友L:
回复 网友J:
不好意思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J:
他那个不一定是硬件问题,可能还是没整明白
我目前不明白的是,啥系统要32台PClink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PLC的硬件也有坑,很多人说单片机的硬件不稳定,原以为PLC的硬件是经常厂家的严格测试的,不会出问题的才对,没有想到PLC的硬件也会有问题。
他这个问题应该不算PLC硬件的问题,各个不同的品牌之间都存在兼容性问题,哪一家都恨不得所有用户都统一到自己的标准上去。

网友O:
回复 网友J:
楼主是犯了方案选型大忌!
这就是大家喜欢选用大品牌的原因,可以提供一整线的部件,各部件都经过了严格的测试。

网友O:
回复 网友I:
这坑太深了!

网友P:
用了一堆的汇川的伺服,干嘛不一起用汇川PLC和触屏?不理解硬件选型为何要万国牌的

网友Q:
三菱gs2110屏走以太网和1200通讯
看看屏有没有1200的驱动,如果没有选择Modbus TCP

网友R:
PLC既然用S7-1200,为什么汇川的伺服驱动器不选IS620F呢?
PLC和伺服直接PN总线通讯不好吗?再说汇川IS620F的驱动器
不比CANOPEN的驱动器贵多少吧,差价跟你那个模块差不多吧。
业主不专业,楼主你不能跟着他转呀。

网友S:
汇川伺服和西门子的控制方式做过很多,很简单的;三菱触摸屏就没用过,一直用的西门子或者维纶的屏。

网友T:
这样杂着来浪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啊,就是看手册一步一步来的,屏画面上就做了一个指示灯i0.0,一个数值显示vw100,看plc通讯指示灯是通讯上了。屏显示不正常:1数值元件和指示灯在闪烁,2数值元件显示的值是6005.plc已经恢复出厂值,只设定了ip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R:
客户那里为了和以前出厂的有兼容性所以没有选用f系列的伺服,再说通讯协议这东西只要支持问题就不大,我只是吐槽1200的模块bug太多,不支持手动调节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