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1):
一台EDS1000变频器 单相, 上电正常、显示正常、参数可正常修改,当按下RUN 直接灭屏然后冒烟,打开发现电源板上继电器以及继电器旁边两个680R电阻发烫,整流块微热,可能断电及时,外观没发现任何烧灼和烟熏痕迹;启动的瞬间就直接灭了,没有显示故障代码,上电前测量背面6个mos管没击穿,整流款也正常。请教各位大师傅,此故障何解?

网友A:
之前应该是整流炸过吧!一般炸整流的话,继电器会吸死或者接触不良,带电机电流直接从缓冲电阻经过,会烧缓冲电阻。

网友B:
RUN,大电流,继电器、充电电阻发热。。。继电器触头接触不好吧。换继电器试试。

网友C:
电源或驱动部分或风扇有问题,一个个查吧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  我查查看 试机时候没有带负载 我把继电器和流桥换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  我查查看 试机时候没有带负载 我把继电器和流桥换下看看
没有带负载啊?!
那就不要试了,不是继电器、整流桥、预充电电阻的问题,极大可能是RUN之下,继电器以后的电路有短路或严重漏电之处,而且是在RUN起作用的状态下,如IGBT,或者驱动不良,不能使IGBT某桥管子交替(导通)截止。
重点查驱动和IGBT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师傅,IGBT有一路短路了

网友B:
应该是IGBT有一个短路了。
不过,奇怪没有报过流停机,竟然让继电器和充电电阻发热冒烟。

楼主(2020-11-04):
回复 网友B:
你好师傅,手里一台易能变频器故障无法排除,请教老师傅。参数改到面板操作变频器正常,改到外部端子启动,运行指示灯一直闪烁,无输出,、无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