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1):
手头有块三相四线制有功电能表,上面电流写的是3X10(40)A,不太清楚括号内和括号外电流分别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可以接40:10的电流互感器?

网友A:
额定10,最大40

网友B:
最大电流40A,3相380V的话约15KW,考虑功率因数一般用13KW以下;
至于10A是基准电流,并不是互感器;

楼主:
再问下,是不是低于10A电流,就测不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下,是不是低于10A电流,就测不准?
对,仪器仪表有个合理的测控范围,叫最最佳测量范围,偏差太大就不准了。

网友B:
在基准电流以下,如果小很多,那么可能误差会超过对应范围;比如你一级的精度,如果你长时间工作电流只有1~2A的话,测出的值不保证能达到这个精度;

楼主:
明白了,谢谢给位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基准电流以下,如果小很多,那么可能误差会超过对应范围;比如你一级的精度,如果你长时间工作电流只有1~2A的话,测出的值不保证能达到这个精度;
就楼主这个表而言,是不是10A以内是保证精确度的,10A以上就不保证了?

网友B:
是10A下不保证,10~40A的范围内是有保证的;

网友E:
最佳测量范围

网友F:
10A是基准电流(标定电流),40A是额定最大电流。低于10A很多(根据精度等级计算)或大于40A都会计量不准。

网友B:
大于40A不是准不准的问题,而是可能会烧毁;
超一点点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