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器配置

楼主(2020-08-31):
现要装配一套电器控制线路。为6台45KW三相电机配星三角启动,6台为一个设备使用。单个电机打算配备一个160A空开,主角接触器用160A,星接触器用100A,进线用25平铜线,电机用16平铜线。请教各位同行大师这样可否合理。另6个电机进线并一个大空开需选取多大空开,进电源电缆需要多少平,变压器需要多大。若有各方面的计算公式留一份最好。谢谢

网友A:
45KW,90A,6台,540A

大空开630,

进电源电缆185或者240,

变压器400kVA

接触器,参考一下这个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0631

网友B:
你这是新装增容,自己算的不算,要外包给有牌照的专业公司搞定,新增高压进线和计量柜+变压器还有高压电缆,还有低压供电柜等等,总开都要上大型的万能断路器了。

网友C:
楼主真够省的。问题是,省了以后行吗?实际上,在工程应用上,电气容量放大一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D:
没毛病,主空开用630。

网友E:
主空开最低800A断路器,不过星三角接触器选大了,实话说主接触器选用120A足矣,封星接触器80A足矣。

网友F:
您策划的已经很专业了  个人建议  电缆 百米内  双120铜 总进开关630  星角启动 总断125 接触器  参照CJX2系列  95*80*65  配线电缆25*16混用  补充一下   在保证设备能够正常运转 电缆 电气元件都不超负荷 没必要
都加大  谁都知道加大几档好  成本不也增加很多吗

网友G:
电柜到电机的距离如果比较长就要考虑线用大一些,或直接上软起或变频,国产配件不贵,安装也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电机到电柜就几米的距离,单个电机开关放的250A(因为价格跟160一样)。电机到电柜电源就几米的距离放10平方的铜线。另有疑惑见多年的老电柜45KW的电机就放了一个3P100A的空开人家也用得很好,还有接触器有的说选大了有的有不需要这么大。依据是啥有实际使用过吗?

楼主:
还有主控开关630,单个选择需要考虑160A折合下来不该是1000的空开吗?还是说因为单个电机的启动电流低可以承受,如果换成单个270KW电机启动时不是就不能选用630的开关

楼主:
另电源选择分开供电,两个电机一条供电,选50平方铜线进线,400空开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