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1):
在顺序控制中,输出线圈能在不同功能里重复出现吗?

网友A:
步进里面可以。

个人感觉尽量不要出现双线圈。

可以分别输出2个BOOL,然后2个BOOL合并输出,这样方便些

网友B:
顺控可不得多次出现!

网友C:
如果在子程序里面不会同时调用的话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同时调用就是最后调用的结果为输出有效

网友D:
是可以的哦!

网友E:
应该是可以做的。

网友F(2020-10-21):
顺序控制可以出现双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