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绝对式编码器

楼主(2020-08-31):
请问各位论坛大神
市面上除了安川的伺服还有什么品牌的伺服放大器是绝对值编码器但编码器线缆不带电池的呢?

网友A:
带电池的叫伪绝对值编码器

不带电池的绝对值编码器伺服我知道的是西门子

网友B:
欧姆龙也有,ECAT R88D 1SN 没电池的绝对值,

网友C:
带电池的还是绝对值的吗?电池耗尽了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带电池的还是绝对值的吗?电池耗尽了怎么办?
更换电池;一般几年要换一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带电池的还是绝对值的吗?电池耗尽了怎么办?
电池没电,绝对位置丢失,换个电池,重新回下原点,找下位置。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小兄弟怕是不知道欧姆龙从不自己做伺服吧,不是安川就是松下贴牌

网友B:
回复 网友F:
嗯,和松下好像差不多,不过牌子是欧姆龙,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之前用了一个绝对式的,可以用三年,三年后又得重新校准

网友D:
那是用电池保存的,电池没电后如果停电了,位置信息或丢失,重新上电后换上电池需要归零位操作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