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导

楼主(2020-08-31):
我厂高压线路用的是6kv民用线路,不是专线,一到下雨或天气状况不好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跳闸,并且直接跳变电所,参数查的都没有问题,巡视线路也看不出什么问题,供电局总是说有对地的地方,请老师们指教

网友A:
正常平原地区附近高楼大厦可能不多 还是雷电造成瞬间失压跳闸  冬季一般没事

网友B:
条件允许的话,分段切割排除法,变电所到进户高压柜是一段,高压计量柜到变压器又是一段,变压器纯输出低压柜又是一段,看看究竟是哪一段有问题。

网友C:
6KV进线柜内有电压表吧,当天气不好时测量一下各相相电压,三相中有电压偏底的表示该相对地绝缘不好,如有零序电压测量的有电压输出同时表示相对地绝缘有问题。但6KV系统对电绝缘下降或接地也只是报警,不会跳闸,除非是有二相以上对地绝缘下降接地才会造成过流动作跳闸。

网友D:
问题就没说明白,变电所是谁的,厂内总闸跳闸还是电业局的闸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