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请教大家

楼主(2020-08-31):
有台冰柜   220伏  不超过250瓦  停机时有很大响声和震动   叫什么蹲缸 就是压缩机老化了  我想用变频器让它软启软停应该能行  现有单相输入220伏电源输入输出三相220伏  3.4kw变频器  标识上就这么说的   能用上吗

网友A:
很多的冷柜都不能用变频来带,建议你先看看压缩机上面的线路图就知道了。冷柜停机时候出现一些小震动是正常的,但是运行过程出现震动和噪音的话建议看看散热风机和压缩机的防震胶

网友B:
250W冰箱肯定是单相电压缩机,想用变频器带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C:
压缩机电机如果是单相的话不能用的;

网友D:
非变频普通单相220v冰柜的压缩机是不能使用变频器的,停机时响声和震动有可能是减震胶老化,或者是内部悬吊弹簧断了一条。

楼主:
对了  不能用 输出三相各220伏   唉    啥大手一看就是假冒的

网友E:
只有软启动一说,软停机确实没有听说过,不过你可以用接触器或者继电器旁路导通晶闸管可控硅尝试软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变频普通单相220v冰柜的压缩机是不能使用变频器的,停机时响声和震动有可能是减震胶老化,或者是内部悬吊弹簧断了一条。
有可能是弹簧有一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软启动一说,软停机确实没有听说过,不过你可以用接触器或者继电器旁路导通晶闸管可控硅尝试软停机。
变频器  软启动器 都有软启软停功能  这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F:
单相压缩机三根线绕组阻值不一样就没办法用单相变频器了……单相洗衣机三根线绕组一样就能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G:
可以使用
前提,电机是异步电机,线圈不分主副
变频器买220v入,220v出 屏蔽缺相功能,大电机一号

可以咨询三科,先把问题整明白避免遗漏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