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31):
如题,想用底层操作屏与自己设计的控制板进行通讯,需要可以用C写底层,就是可以通过读状态字知道屏是否收到了数据,收到了多少个数据。之前用信捷的屏测试,发现这个品牌的屏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读的时候,是一直读,相当于C里面的while(读),这样的话,太费时间了,有没有哪家的屏,可以通过状态字知道屏到底有没有收到数据的,收到了多少数据。
例如下面的这段程序,只需要在程序里判断RX_EN_B是不是为1,如果为1,说明已经收到了新的数据,再判断RX_DATA_TIME是不是为0,如果是,就开始读缓冲区的数据就可以了,并且通过RxNum识别出接收到了多少个数据。
/*----------------------------
UART4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4() interrupt 18 using 1 //串口4中断
{
   IE2=0x00;
   if(S4CON&0x01)
   {
       S4CON=0x10; //清除S4RI位
if(RxNum<30)
{
XT_RX_DATA[RxNum]=S4BUF;
RxNum++;//接收到的数据个数
}
RX_DATA_TIME=2;//接收到数据后的延迟
RX_EN_B=1;//接收到新数据标志位
   }
   if(S4CON&0x02)
   {
       S4CON=0x10;//清除S4TI位
   }
IE2=0x10;

网友A:
提问很积极嘛!之前有给你推荐过品牌,你可以翻翻记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所推荐的哪个品牌都能够达到我说的要求?

网友B:
购买品牌触摸屏就别折腾底层了,厂家也不会配合你的(相当于你研究透了它们的硬件架构,抢它们饭碗了)。要不就自己想办法通过别的途径实现,比如加个PLC。

网友C:
仅供参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344.245a7484jOpLTc&id=614623361503
开源串口屏硬件,软件SDK,硬件图纸全开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外壳不好解决,其实对于一款完整的屏来说,电路部分反而是好解决的问题,实在不行,你可以抄。但是外壳你没有办法,只能开模,通用的壳总是不会刚好适合你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家淘宝摆的是常规屏,有些定制屏没有放到淘宝上,你问问淘宝客服哪一款屏可以配外壳;

网友D:
可以试一下步科的触摸屏,可以用C语言开发自定义串口协议。

网友E:
昆仑通态的宏指令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是可以独立操纵通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