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2.5版本软件打不开

楼主(2020-09-01):
win10系统
提示这个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重新卸载安装也不行,必须重装系统。另外西门子的软件比较娇贵,建议还是安装在WIN7系统里,还有就是不要安装杀毒软件!不要安装杀毒软件!不要安装杀毒软件!

楼主:
没有开杀毒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