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1):
我的程序是控制机械手移动的,我打算在任意时刻能够使程序暂停检查,使电机停止运行,再次运行的时候可以从暂停时的位置再度运行,这个应该从哪方面考虑啊?

麻烦懂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需要你的运动控制器支持暂停才行,用普通PLC的话,定位指令中断会产生报警的,还有就是剩余脉冲处理等等,这个程序有点麻烦

网友B:
使用位置反馈,按下暂停键后,取消未执行任务,再启动发出未执行脉冲数据
因为此时很清楚报警原因,特殊处理一下就是了

网友C:
绝对定位指令写的话就不是问题,再执行指令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我用的绝对定位写暂停,直接停止定位,数据不清零,启动后在进行绝对定位

网友E:
暂停也是可以走完当前步的吧,先记录停止信号,当前步走完后,再接受停止

网友F:
目前有PLC支持暂停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