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1):
今天调试发那科机器人,因为没有安装底座固定,结果一下子搞翻了:实在囧啊!!
有一段时间没有调试机器人了,安全这根弦一下子反射弧拉长了

楼主:
机器人搞翻了2个人就扶了起来(发那科35KG负载的玩意,工作半径1.9米),测试后面的我马上在机架增加配重300多KG,而且把速度降低了

网友A:
安全第一,挣钱靠后

网友B:
程序号是用的系统提供的PNS号还是自定义的变量呢?

网友C:
没摔坏?挺抗造的。

楼主:
PNS启动足够了,程序是PNS还是RSR有什么关键吗?
这个翻车是运行时重心问题啊,与程序毛的关系

网友D:
安全第一!

网友E:
没固定底座就开始调试,不是一般的牛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就在原包装箱测试,都怪自己很长时间没有操作

网友F:
把轴摔坏就不好了

网友G:
竟然没坏!

网友H:
用PNS吧,你用RSR就只能控8个程序,这样就限制了一些功能,就会出现点位不够用

网友I:
一直想玩一下机械手,没机会啊

网友J:
PNS数量比RSR多,并且PNS启动方式时序比RSR复杂,也相对安全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J:
PNS启动可以到255个程序(8bit),

网友J:
回复 楼主:
嗯是,但是我日常用的时候没有用过这么多,基本换型问题用点位和工具偏移都能够兼容,另外产线的产品相对比较固定。我在调试的时候曾经用过RSR,这种启动方式少了两步时序,现场电气人员一个误操作,机器人就跑起来了,挺危险的,所以我是基本不用RSR这种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