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变频器控制加了齿轮箱的电机,如何减小力矩?(20200902)

楼主(2020-09-01):
一台5.5KW的变频器,控制带齿轮箱的电机,用于布匹的收卷,为了保持恒定的张力,设为力矩控制,可是发现,力矩设为最小时,由于齿轮箱的放大,张力还是太大了,哪位大侠碰到过,帮助想个法子!

网友A:
电机多大?
减速机类型?
减速机速比?

网友B:
更换相同功率但额定转速较大的一台电机替代吧。

网友C:
变频器调力矩不好调吧?改伺服

网友D:
更换减速机减速比(换小一点)试试吧。

楼主:
主要是不想换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想换电机,
我们公司有台机器上有两条轴控制纱线的,
有一条要张力控制,两台7.5KW伺服,由于太长要分左右边
不做张力控制的轴2.2KW加减速机搞定
呵呵,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楼主:
楼上的用7.5KW的伺服电机,做收卷?能说详细一点?

网友E:
齿轮箱就是一个传动比的关系,怎么可能不行呢?最小力矩等于0,不能吗?再说了,即便是电机控制的力矩等于零了,因为传动系的摩擦阻力太大,导致负载摩擦转矩大,再通过变速箱把这种阻力矩放大,那就没治了吗?否!电机是可以在四象限工作的。摩擦阻力是可以通过电机的电动运行帮忙,使负载的摩擦转矩等于0的。
这就是传动技术的玄妙之处。机械上的问题,可以通过电气控制的补偿来消除的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用7.5KW的伺服电机,做收卷?能说详细一点?
不是收卷,相当于是代替弹簧,至于具体控制我也不清楚。

网友A:
这个机叫走架机,收纱有两条轴,我们叫里面的轴为导纱弓,外面的轴为张力弓。

这个是机械控制,链条拉着,张力的大小靠挂铁坨的多少

这个是伺服控制的,张力弓左右各一台电机,导纱弓是一个电机带减速机。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修改变频器的最大力矩设置数据项就可以了,我做收卷一般是用汇川330,就是这样设置,如果你是用汇川的330,注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320的,一种是基于380的,两种的手册是不同的,数据项目号码也不同。我不清楚你的生产线速度是多少,如果你的线速度不超过80米的速度,这个行业收卷用2.2千瓦的电机收卷基本满足要求了

楼主:
我用的是汇川380,把对应的力矩值,调到最小了,还是力矩太大,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用的是不是330H啊,看看B102数据改一下

网友G:
这种应用要使用专用的张力控制变频器,可以使用汇川330H

楼主:
请问版主,我上面的发言,怎么会植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