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1):
车间空压机满负荷运转,领导要求检查有没有气管接头漏气的,三层楼,用起设备那么多,我想有没有比肥皂水更先进的检测手段。有没有仪表可以检测,像那种测冷媒泄露的仪表

网友A:
Fluke ii900 Sonic Industrial Image

网友B:
设备停掉沿着管道仔细听声音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劳动密集型检测工程(距离又长,漏气又没有明显的提示),还真没有便捷的检测手段。
要不你是这样,装个总的流量计+每层都装流量计,通过PLC和上位机电脑运算出来,如果有流量差就是漏气了。

楼主:
楼上那位,福禄克ii900你说了我去网上看了一下,不错啊,多少钱一台

网友B:
仔细数了3遍,没错,是6位数。

网友D:
福禄克的好贵。。。

网友E:
楼上的,你的头像,此时此刻,很配!

网友F:
停机的时候到处听听

网友G:
一个空压机五位数,一个检测仪六位数,有点奢侈表情,其实稍微有点大的漏气能听到声音,听不到声音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H:
稍微漏点空气就是损失一小点电费,六位数买个洋表测漏太不划算了。

网友I:
在某设备停的时候检查与这个设备有关的管路接头----在进口打入荧光剂,在用荧光灯查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遇到这个价钱,想买是不可能的。

网友J:
看来楼主领导批买设备的概率很低了,用老办法吧

网友K:
告诉你个办法,买个玩具手风车

网友L:
6位数的表来检测空压机是否漏气一般企业是不会买的,还是老老实实用传统方法吧。

网友M:
漏气明显的声音很大……只要管道边方便走人就行……

网友N:
空气管道漏气一般听就可以听出来,基本漏气是在接口位置多,一个生产工上班开机前就该做的设备检查工作,等车间报上来都可以吧

网友C:
把网上六位数的仪器图片个领导看,然后忽悠领导再招多几个巡检技术员,性价比超高啊!你也达到目的了不是?说不定领导一高兴,认为你帮公司节省了6位数的开支,奖励个百几千呢?

网友O:
买一个国产测温成像仪检测接头温度,如果与周边温度、其余接头温度对比偏低就是漏气(压缩空气泄漏会产生空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