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1):
各位大神们好,关注论坛很长时间了,第一次发帖求助。
变频器是日立电梯上面的 ,厂商是艾默生的变频器。
客户反映是变频器上电的时候正常,当电梯启动的瞬间变频器冒烟了。
经初步检测,模块的V相已经烧掉,同路的驱动光耦损坏,整流二极管烧掉,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的一个二极管烧掉。
更换上述坏件后,经VI曲线对比,静态状态下 上下三桥的曲线一致,,
后续该如何判断,求思路分享。
该变频器不清楚如何让它单独运行,除非上机测试。
这种状态下,担心启动任然炸模块。

楼主:
第一次发帖,刚才图片没显示出来,重新上传了图片

网友A:
如果是不带负载测试,可以将储能电容拆了,在整流和逆变之间的母线上串联2个白炽灯泡。然后测量三相输出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可以轻载测试了。
我也是书上看来的

网友B:
电梯设备维修要持证,你修好了要出维修报告!这个报告会被市场管理局质检部门备案。知道风险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梯设备维修要持证,你修好了要出维修报告!这个报告会被市场管理局质检部门备案。知道风险了吧!

特种设备还要这样呀?还真不知道,又学习了

网友C:
这种中小功率的变频器换这多件,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如3楼所述,在ISBT输入侧串2个220V25至40W灯泡,但是一体化IGBT不易断开。因为它是双层或多层电路板!设法断开IGBT的正极供电。一定在电解电容后面断开!串入灯泡,并且还要设法取消保护,让变频器运行起来检测波形,直到波形正常。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电梯变频器比通用变频器贵得多。楼主应该是向电梯维保公司接的单,电梯维保公司自己出维修报告。

网友D:
重点检查驱动电路,单独给线路板通直流电,测量驱动电路输出电压 或波形?

网友E:
静态测试驱动信号,或者用信号发生器测试驱动输出 ,没啥问题应该可以去现场上机测试 。

网友F:
笔者愚见:开机就炸模块,就要怀疑负压是否正常,脱开电容组后监控负压,并排除所有故障点,直至负压达标正常后再向下进行。。。

网友G:
电梯的应该是不允许随便换备件吧。不像别的地方,随便换个变频器就行了

楼主:
关于电梯方面,本人做硬件维修之前就是做电梯维修的,接单也是和熟悉的电梯单位联系,只需要解决问题即可,其他的不在我的范围内,这个变频器坏件太多,维修和买新价格差不太多,目前已经放弃维修了,感谢大家的指导和帮助。

像电梯上的变频器不好单独测试, 它需要与主控板链接,而主控板又得与电梯的各种信号对接才能驱动变频器,所以一般维修完成后大部分情况都是到实机测试。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可以测试维修,也在株洲。

网友I:
回复 网友F:
电梯变频器俺从来不碰,好几次客户找我维修,多少钱都不修担不起这个责任,人命关天

网友J(2021-03-26):
需要其他品牌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