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箱咋样

楼主(2020-09-02):
恒压供水一拖二
工商局用的,, 2.2kw
方圆几公里认识这个箱的人太多了  始终在用  始终在修  为了省点钱  领导
在市场随便找了一家卖电气件的商店做的 几年间变频器换了好几个  换下的变频器 都是输出端短路 倒送电引起  接触器粘了好几对  给水控制仪换下好几个   断路器换下好几个  换下的乱七八糟又够做好几个这样箱子了  给水控制仪换下的大概都是好的   活该,,,,,仔细检查  面对左1 2 接触器没有互锁 虽然叫一拖二 但实际没查出能一拖二  修理  不会  只会重新做

网友A:
逗号都打在一个地方了,读起来费劲

网友B:
大手,输出端短路倒送电会烧掉变频器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逗号都打在一个地方了,读起来费劲
技术论坛 不要计较一些没用的啦 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手,输出端短路倒送电会烧掉变频器麽?
测量了两台换下变频都是UVW
短路 不信你试一下

网友D:
不太美观!

网友E:
咋样? 能用而已

网友F:
这个箱可以啊,老板赚了好几笔钱啊,现在轮到楼主赚了,应该感谢才对。

网友G:
能用就行!

网友H:
对付用,坏了就修。

网友I:
既然已经发现没有互锁,就应该及时更改。防止接触器同时吸合造成短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上次遇到变频器没输出,输入电压有的,查了好久也没有查出来啥毛病,换了一台

台达VFD-M的变频器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不运行就没事。
应该是切工频没搞好,变频器输出与工频撞车了。

网友K:
挣到钱的都是高手……不过买这样箱子的单位肯定图便宜的后果……

网友L:
这么小的功率还搞一拖二?浪费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既然已经发现没有互锁,就应该及时更改。防止接触器同时吸合造成短路。
这就是套路
简单的改造是能解决问题,如何要钱,要100还不够路费,要1000能要来还好,要不来咋整,只有先否定后拆,能个新的才好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小的功率还搞一拖二?浪费了吧
恒压供水一拖二与功率大小没关系

网友M:
工艺太差了

网友N:
这工艺有点。。。。。。。。。。。。。。

网友O:
用PLC控制板处理一下时序和自检是不是会用得久一点

网友P:
什么原理?变频启动后再切到工频吗?应该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F:
这个箱可以啊,老板赚了好几笔钱啊,现在轮到楼主赚了,应该感谢才对。
实在

网友R:
现在好像不大时兴多色线配箱子。应该有详细的线号。

网友S:
让不懂的人管理电气采购,有几个能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