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邦纳的触摸屏THM070S,要与一个三菱的PLC FX-3SA进行组态通信,邦纳触摸屏上面有一个9芯的应该是485的接口,三菱PLC上面有一个三菱特有的圆头的插口,请问它们两个自己的通信线应该是焊哪几个脚啊?多谢热心人指教一下

网友A:
屏上9PIN针脚的定义先搞清;

网友B:
看看手册上有没有针脚定义图或者连接图

网友C:
正常触摸屏有连接手册之类的。上面有通讯参数 连线做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邦纳的触摸屏THM070S,要与一个三菱的PLC FX-3SA进行组态通信,邦纳触摸屏上面有一个9芯的应该是485的接口,三菱PLC上面有一个三菱特有的圆头的插口,请问它们两个自己的通信线应该是焊哪几个脚啊?多谢热心人指教一下
通信成功无非是:
统一通信物理层,触摸屏是RS485、PLC编程口是RS422
统一通信协议,PLC编程口输出编程口协议,那么要在触摸屏选择这个编程口协议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问题已经解决了,触摸屏的是9芯插头的1、6、4、9、5分别对应于PLC8针插头的2、1、7、4、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问题已经解决了,触摸屏的是9芯插头的1、6、4、9、5分别对应于PLC8针插头的2、1、7、4、3
RS422的接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问题已经解决了,触摸屏的是9芯插头的1、6、4、9、5分别对应于PLC8针插头的2、1、7、4、3
这个接口的定义与信捷文本及触摸屏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吗,那又学习到一条新知识了,谢谢!

网友E(2021-08-03):
麻烦问下邦纳触摸屏的组态软件的序列号怎么获取的?我软件下好了,可在安装的时候需要序列号,不知道该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