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是不是“驱控一体”所谓的“控”其实是指的更加上层的轨迹规划或其他与应用相关的控制?

网友A:
应该是指伺服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集成在一起

网友B:
应该是把两项功能组装到一块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驱控一体”所谓的“控”其实是指的更加上层的轨迹规划或其他与应用相关的控制?
是的。

网友D:
很多伺服驱动器都不会集成运动控制系统的吧?成本原因,还有就是对于大多数客户的项目应用都不方便。

网友E:
驱控一体就是把运动控制和电机控制集成在了一起,性能更高响应更快,比如ACS主控,一般控制器带3个轴,可以分配成龙门轴和一个单轴

网友F:
基本带有二次平台开发的伺服驱动都能做到驱控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