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4台电机组成的张力减径机,每台电机功率400kw(直流电机),因为以前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测温,现在我们领导要我增加这个测温功能,还有编写程序,用S7-300。我是新人还在学习阶段,以前也没单独做过这种项目,就想请教一下,我应该要按什么步骤施工?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好加的话,放到电机的合适位置,plc加模拟量模块,程序处理下的问题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厉害啊,这么快就找到了类似的帖子,你是在论坛建了房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这么快就找到了类似的帖子,你是在论坛建了房子吗!

论坛主页有搜索功能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也需要有了解才能想起来去搜索,哈哈哈!!!!

网友D:
热成像的网友该冒泡了

网友E:
进口直流电机,很多都有预埋测温电阻,国产的你可以打开电机,在里面线圈空间预埋测温,然后测温接温度变送器

网友F:
新人就直接承接了项目?估计领导想考你,纸上谈兵而已,真要烧钱给你们玩,肯定还得配个师傅指导。

网友G:
可以卖有些电机自带测温,价格比较贵

网友H:
竟然看到两年前的帖子,更新了,如果要进PLC监控或者控制可以加SM331热电阻模块

网友I:
不考虑成本可以加PN总线模块(如果CPU自带或者已经有可以忽略),然后用PN远程站+温度模块,布线简单速度快

网友J:
需要加热电阻模块了,热电阻不一定好装(看电机什么地方安装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