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AB的pv800的触摸屏需要设置权限,只有相应的全新才能修改数值,按钮。这个该怎么设置,能尽量详细一点吗,本人刚用AB家的触摸屏

网友A:
做个画面,其它画面要从这个画面进去.

网友B:
首先你新建两个权限用户,为Manager和Visitor,建完后双击打开运行时安全

按照步骤先添加Visitor

然后根据步骤把Visitor的安全码取消掉几个,具体哪几个随你自己,但是要记录好

按照步骤,给一个按钮的可见性加上这段代码

意思就是用户有安全码(A)时,该按钮可见,其他数字显示和按钮显示可以根据这个方式做。
一般给触摸屏做权限的话就像1楼的思路,给所有需要操作的画面做一个权限跳转,只有这个按钮可以进入操作画面,如果是SE的话形式会多变一点,这些具体的你自己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