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我厂一台AB的PF400变频器,带的是一台水泵,停运一周后启动,运行约10分钟左右,跳闸,报“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复位后,拆开测量其直流母线电压,为547V,应该是正常,但是操作面板上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是476V,不太正常,再次启动试运,观察面板上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从476V逐渐降低至420V,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不敢继续运行了,直接停机,启动另外一台变频器了。另外一台变频器和这台变频器完全一样,直流母线电压是532V,这应该是正常的。所以想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A:
如果楼主测试的电压为真实数据

1、预充继电器是否没闭合

2、母线滤波电解电容是否失效

3、变频器R.S.T外接供电是否正常或缺相

5、寻求厂家或代理商服务

网友B:
楼主描述问题有矛盾呀。报故障是直流母线过电压,实际显示却是直流母线欠电压?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测量值是500多伏,显示面板显示是400多伏,那表有问题吗?如果没问题,就是变频器坏了。起码内部的检测元件上出问题了。

网友C:
显示不正常,母线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描述问题有矛盾呀。报故障是直流母线过电压,实际显示却是直流母线欠电压?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测量值是500多伏,显示面板显示是400多伏,那表有问题吗?如果没问题,就是变频器坏了。起码内部的检测元件上出问题了。
K版主,确实是如此,我也疑惑不解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检查:实测母线电压在加速过程的电压变化。如果母线电压是随加速过程衰减的,而且实际情况与变频器的监控参数相符,那是输入电压或者是直流母线电容器的问题。比如,有人说预充电的继电器没有旁路,也会如此。但如果实测的母线电压在加速过程是稳定的,那说明装置内部的检测元件出问题了。需要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