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请问各位朋友谁有关于ETC回焊炉程式下载时的密码,设备型号A30-122,PLC型号是NP1PS-32R,Pou在下载到电脑时提示需密码,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朋友吗?请帮忙指点迷津,非常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朋友谁有关于ETC回焊炉程式下载时的密码,设备型号A30-122,PLC型号是NP1PS-32R,Pou在下载到电脑时提示需密码,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朋友吗?请帮忙指点迷津,非常谢谢!

提示需要密码,至少设置了二级访问限制。

找原厂吧,因为富士电机的PLC使用人过少,所以不会有啥迷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