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品牌控制器

楼主(2020-09-02):
请问有知道这控制器什么品牌的吗?程序需要电池保存吗?电池什么规格?

楼主:
网上有翻译爱发科的,用于钢板飞剪控制的。自己不掌握程序,就怕电池时间久了欠电丢失程序,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A:
日本的爱发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翻译爱发科的,用于钢板飞剪控制的。自己不掌握程序,就怕电池时间久了欠电丢失程序,那就麻烦大了
欠电丢失程序?
以我浅薄的认知,没这回事吧?
电池一般是给时钟之类用的。(年月日那个时钟,非芯片运行的时钟
)
或保存暂时数据。
话说回来,靠电池(一般认知中的电池)保存程序,那个工程师敢用?
4.50年前用的都有电写入,光擦除的存储器啦。

网友C:
非通用品牌的PLC控制器,可以不用理会,冷门偏门的牌子,不好做数据备份。

网友A:
严格的说,这个不算是PLC;
只能归属专用控制器之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翻译爱发科的,用于钢板飞剪控制的。自己不掌握程序,就怕电池时间久了欠电丢失程序,那就麻烦大了
欠电丢失程序?
以我浅薄的认知,没这回事吧?
电池一般是给时钟之类用的。(年月日那个时钟,非芯片运行的时钟
)
或保存暂时数据。
话说回来,靠电池(一般认知中的电池)保存程序,那个工程师敢用?
4.50年前用的都有电写入,光擦除的存储器啦。
有些plc由于电池时间久了丢程序的不少了。这个控制器不太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有翻译爱发科的,用于钢板飞剪控制的。自己不掌握程序,就怕电池时间久了欠电丢失程序,那就麻烦大了
欠电丢失程序?
以我浅薄的认知,没这回事吧?
电池一般是给时钟之类用的。(年月日那个时钟,非芯片运行的时钟
)
或保存暂时数据。
话说回来,靠电池(一般认知中的电池)保存程序,那个工程师敢用?
4.50年前用的都有电写入,光擦除的存储器啦。
有些plc由于电池时间久了丢程序的不少了。这个控制器不太了解了。
举个型号例子看看?
有些好奇。

网友E:
据我了解的三菱的FX2N的PLC好像电池没电的话程序就没了吧。

网友D:
FX2N
 欧姆龙的C200HE CPU42等等
西门子S5也应该是
松下FP1
应该还有很多了

网友B:
谢谢,
幸好都是些低端的,
市面早就基本国产的货了。
我用过仿FX2N上甚至没有电池。

楼主:
这款PLC更坑,电池是焊到电路板上,想换电池都没办法。上次电池没电程序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款PLC更坑,电池是焊到电路板上,想换电池都没办法。上次电池没电程序没了
呵呵;这个是个小的充电电池,你十几天不通电就没有了,但你连续通电48小时以上又能充满了;

网友F:
爱发科的,公司有一台试漏设备,有些小工具小模块就是自己做的。

整体设备还行,柜子材料,做工还是可以

楼主:
就停了两天电,没停十几天,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了,要么充电电路坏了,要么电池坏了,别人连PLC一起换掉了

网友G:
多发点干货来,也让我们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