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2):
有一个工程,做一耐火材料自动称量车的配料系统。现场在称量车上放一个200smart plc, 中控室内放个1200plc。两者之间用profinet网络通讯。
称量小车是行走的。现在布线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用电梯网线随小车在滑线上拖拽,另一种是想用无线网桥传输。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哪种方式更稳定可靠一些。
网线在滑线上走时间长了,怕有折断的现象。走网桥无线传输可不可以,对这种方式不太了解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A:
不隔墙采用无线较方便

楼主:
工业网桥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什么牌的网桥能可靠稳定些

网友B:
做耐火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耐火砖吗?
对的,耐火砖

网友C:
无线通讯距离短了更好。距离长了有问题吧?走电力猫呢?

网友D:
稳定性肯定是有线好,感觉无线作为视频监控等辅助功能上可以,用于直接控制信号上不可靠。不知你的小车运行速度和频率怎样,用过profibus通信线用小车拖曳没什么问题。

网友E:
用菲尼克斯的WLAN5100做主站,EPA做客户端,只要没有金属类障碍物,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