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吹大了

楼主(2020-09-03):
一同行老想看看恒压一拖二的调试    这台37kw恒压一拖二完工调试前叫来了同行  调试开始用电位器模拟了现场压力一拖二切换正常  随后一顿神吹   突然同行发现  不对吧  变频工作  工频咋先动作了    妈的  光听声了  仔细一看  错了  赶快纠正  丢老人了。。。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接到工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接到工频上了
1  2  图 面左 细看看

网友B:
只看图,自己能通过甲方验收也是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图,自己能通过甲方验收也是奇葩了
每次你说话都让人很难理解  这次你说的是啥意思  还是不懂

网友C:
发现问题改了就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接到工频上了
1  2  图 面左 细看看
1  3  是变频输出  2  4  是工频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看图,自己能通过甲方验收也是奇葩了
每次你说话都让人很难理解  这次你说的是啥意思  还是不懂
中文都看不懂?seems yingaifaseealso
只看图---图片给出的信息
自己----本人
甲方----用户
验收----通过了
奇葩----随你怎么想
白话:我这样设计的产品客户不跳出点毛病很难得

从图片看,没有报警,哪怕变频器输出频率为O,会给用户维修带来麻烦

网友D:
变频器放柜子上面吗,还有变频器切换工频时会不会因为相位角不一样电流突变呢,之前我们弄了个变频器一控二的好像有这个电流突变问题

网友B:
没看错的话,左边的空开下进上出再进右边的空开上端?

变频器好像经过热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放柜子上面吗,还有变频器切换工频时会不会因为相位角不一样电流突变呢,之前我们弄了个变频器一控二的好像有这个电流突变问题
这个问题不大,转向要一致,切换前变频器先提速,比如到55-60,或50多转一会,还可以直接投入工频电机不做变频切换,工频电机投入怎么都控制有一个冲击。
第一方式冲击最小,第三种控制简单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第三种怎么切换,37kw直接接触器控制起动吗

网友A:
我还是看不出来变频器的输出怎么就接到工频上去了,变频器出来是接在第2和第4个接触上,工频是接在第1和第3个接触器上,第1第2接一个马达,第3第4接一个马达

网友E:
接线手艺有待大改进!

楼主:
文字解释一下。两开关上端并联。作为进电源。考虑到进电源电缆 给用户预留了三个200安线鼻子  面左开关给了变频。面右工频  没有热继 大家看下咋弄的,,,,,接触器  1  3  变频  2  4  工频主线无误 用 最简单的方案实现了最可靠的控制没有拖泥带水  用户不要求手动应急  中建八局下属一工地电气负责说2017年夏季施工工地   远传信号,给水仪,变频不知是谁出了问题  现场电工绕过变频改路直启45kw水泵造成事故   ,,,太费劲  不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放柜子上面吗,还有变频器切换工频时会不会因为相位角不一样电流突变呢,之前我们弄了个变频器一控二的好像有这个电流突变问题
这个问题不大,转向要一致,切换前变频器先提速,比如到55-60,或50多转一会,还可以直接投入工频电机不做变频切换,工频电机投入怎么都控制有一个冲击。
第一方式冲击最小,第三种控制简单
工变频切换不是问题 我新用的中文版WK-4000好像已经考虑到切换时可能出现的时差 切换前加速 变频退出一秒左右工频动作  试机时没负载  带载估计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看不出来变频器的输出怎么就接到工频上去了,变频器出来是接在第2和第4个接触上,工频是接在第1和第3个接触器上,第1第2接一个马达,第3第4接一个马达

看改过的图 一开给了变频 二开给了工频  那么 一三变 二四工没问题  变频输出是通过一三接触器下端并线给了二和四完成了工变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三种怎么切换,37kw直接接触器控制起动吗
那就要看供电了
你的顾虑就显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错的话,左边的空开下进上出再进右边的空开上端?

变频器好像经过热继?
热继是3安的不通主线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变频停1s后工频投入,等结果,除非这个项目是大马拉小车
能透露一下,设定压力是多少,传感器还是安在机房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3A的热继还不接主线,用的啥黑科技?
这图与目前这个项目有关系麽

给水控制器上的频率显示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手艺有待大改进!
哪里还需要大改进    提示一下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线手艺有待大改进!
哪里还需要大改进    提示一下行吗?
你这还搞了个简单的控制器,之前我们厂里的柜子更是不能说了
甲方被迫验收,因为给乙方的说明里面没有详细要求
唉,无力叹气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要求不高的都没有控制器

网友G:
没看出来

楼主:
前方传来噩耗  给变频柜准备的是电接点压力表和水箱注水 看来有大材小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