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3):
上个帖子(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0330)中谈到,小弟公司新装电柜想装屏蔽电缆,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收到了很多热心同行和版主的回帖,非常感谢!我现在再把问题描述一遍。

电柜是从德国运过来的,现在电柜里分动力和控制两部分,

动力柜:动力柜里主要是施耐德的变频器,有4台,最大那台50KW,
控制柜:老外的控制柜我感觉比较规范,品牌都是西门子或者倍福,安全继电器比较多,也有用到脉冲隔离器;西门子1200一台,其中有2个模拟量输入。控制柜里只有1,2个模拟量信号,而且控制电缆都是屏蔽电缆,问题应该不大。

主要问题,
1.4台变频器装在一个柜子里,因为电柜没有从德国配线过来,电缆都是从国内买的,国产没有这么大的屏蔽电缆,所以4台变频器都没有屏蔽,而且安装的很近,怕到时有影响
2.PLC模拟量接线进模块那一段仍然不是屏蔽电缆,不知道影响大不大?
3.关于控制柜屏蔽线的安装,我的建议是屏蔽线一端悬空,一端和动力线那些接地接一起,这样的话如果屏蔽线真有电流,也可以通过屏蔽线引走。

就当抛砖引玉,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屏蔽线一般和控制器的屏蔽端子连接,没有的话一般直接接地,正常的设备屏蔽线的屏蔽网最终都和大地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一端悬空,一端接地吧?

网友B:
有个疑问,德国柜过来没有装配好吗
应该是配号线的柜子,需要那么现场线自己配才对
现场线走端子,你只要将控制线专走金属线槽,动力线另走线槽就可以了,控制线用屏蔽线,电机线不屏蔽问题不大,线槽接地处理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肯定一端接你插头那边的外壳,另外一端如果散线直接和设备大地连接,正常不会悬空,假如两边都悬空,那么两边都接地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D:
国内电缆是可以定制的,屏蔽电缆也可以,外面也可以加铜铠装电缆,可以咨询卖电缆的老板。

网友E:
老外的柜子整机过来?那他们会给出EMC安装布线的推荐方案的。没有屏蔽电缆不要紧,只要有金属桥架布线就OK了。老外也这么干。

网友F:
缆普、和柔国内也能买到,就是可能货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