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20-09-03):
三菱FX2N-48MR   RUN灯不亮BTTV灯常亮PROG-E灯闪烁,无法读取程序,更换电池后,BTTV灯不亮,PROG-E闪烁,还是无法读取程序,程序全部丢失了吗,怎么解决,哪位师傅知道,请指点一下,跪求师傅

网友A:
FX2N靠电池保存程序,你的程序铁定丢了

网友B:
PROG-E闪烁说明程序已经丢失,你的电池已经完全没电而且时间很久了;
PLC应当还是好的,清除内存后PROG-E就不亮了;
关键是程序你需要重编;

网友C:
FX2N这个现象可是比较常见的,如果在电池故障灯亮时候不断电换电池估计程序还在,估计是电池没电还断了电源,现在这个状况基本是程序没有了,你的这个点数也不多,直接重写算了

网友D:
这都是不备份程序的后果了。

网友E:
原来真是没电程序会没了的?
只用过几款仿三菱,有款甚至没电池的。
就这个而言,仿的真超过原装了。

网友F:
又能承接PLC编程了呀,额外收费,好事啊。

网友G:
程序没了,看看有没有备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来真是没电程序会没了的?
只用过几款仿三菱,有款甚至没电池的。
就这个而言,仿的真超过原装了。
不用电池仅仅是程序存储器用的EEPROM而已;FX2N用的RAM,所以需要电池来保持;

网友H:
程序没了,估计用了许多年了吧。

网友I:
重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