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3):
今天看到一个项目(改造),居然用7个FX3U-1PG+FX3U128MT,实在醉了(用FX5U+JE-C伺服驱动器多好哇)

网友A:
可能是前期规划用不了这么多轴,后来又要加轴,没有办法,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吧!

网友B:
FX5U功能是强大,网口控制MR-JE-C成本最低,如果一定要脉冲,用FX5U主机加FX5-16ET/ES成本也比FX3U加FX3U-1PG便宜。

网友C:
是不是生产线比较长,拆分成个体控制
曾经修改过一个控制方案,将2个控制柜,改成一个+n个小控制箱,控制箱数量随线按需加减,箱随线走。
这样设计,制作标准化,在厂内就可完成安装调试,现场只要解决线与线的安装,调试基本没有,更减少大量的现场布线。

楼主:
实话说,当时如果是我要买就是信捷(CPU本体自带10轴),要么就是汇川总线或者三菱总线(FX5U或者Q03UDV都可以,用Q03UDV处理速度更快),用FX3U+7个FX3U-1PG,应该实在是脑袋瓦特了

网友C:
这个要结合实际及客户实力
你用10轴PLC,要用伺服或步进吧,人家用普通电机(或加变频)+近接开关也能完成设备动作,你让客户咋竞争

当然你做的可能是电子行业,要求精确定位

网友D:
理解下,我以前也这么干过;因为当时刚入门没多久,只会玩三菱的,除了PLC本体的脉冲输出口,就只会玩1PG的。其他的方案看下手册也许也能搞,但没有实践过,心里没底;主要是客户买单,不计成本。试想自己刚入行,如果一个项目被自己搞砸了是多么打击自己的信心?可能不仅工作没了,在这行都不好混了...

网友E:
7个FX3U咋组网的?不组网?独立?

网友F:
我们这还是很多用老方案 带着几个1PG .5U确实是个好选择.

楼主:
这个FX3U-1PG价格在1300左右吧,一个64点的FX3U-64MT应该在1800左右(控制3轴,而且还有很多IO附送),这个7台FX3U-1PG,足够买5套64MT的CPU 了!!
不过我看到那一长串FX3U-1PG,真心郁闷

网友A:
做工控行业,还是要与时俱进呀!

网友G:
不奇怪,估计人家刚好手头有余粮,用掉就是赚到配件钱,不用掉还是板砖一堆

网友H:
这个很难说,我就遇到过,不过那时FX5U还没出来啊,还有就是消库存,成本有客户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