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机电机振动

楼主(2020-09-04):
第一次用步进闭环电机,雷塞,驱动器型号是CL57,电机型号D57CME31.接线按说明书上接的,现在是一发脉冲电机就振动,不走,,频率不管高低都振动。请用过的朋友和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步进电机带反馈?
先用开环方式做转速看看,区分出是电机问题还是控制问题
不走可能是没使能---看步进驱动器说明

不会是将步进当成震动了吧

网友B:
全套都是一家的还是自己加的编码器采集做闭环,可以咨询一下厂家看看!

网友C:
你脉冲是什么控制器发的?驱动器细分设置的多少?是否细分设置的和脉冲发的数量不合适?

网友D:
步进电机振动,不走,常见有:
1,缺相;
2,电流设置过小;
3,频率过高。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解答,问题已解决,是编码器上线号看错了,接线错了,接好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闭环步进电机没有用过,那个编码器怎么接的?闭环步进应该是接在驱动器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