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4):
公司新建厂房,预算两个变压器,同一高压进电,输出端并联使用,可以吗?
不要问为什么了,没办法的事,用一个大的变压器,有保底消费,用不起。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两个变压器必须所有参数都相同,也就是同一型号同一厂家的。这时要注意相位也要相同!一致!最好是两个变压器都有各自的整流器,让两个整流器输出的直流电压正负端去并联,这样,就不用考虑同相了。

网友B:
新建厂房,2个变压器并联运行当然没问题,就像楼上说的需要条件,但是这个你是甲方只需要提需求就可以了.剩下的是建设方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两个变压器必须所有参数都相同,也就是同一型号同一厂家的。这时要注意相位也要相同!一致!最好是两个变压器都有各自的整流器,让两个整流器输出的直流电压正负端去并联,这样,就不用考虑同相了。
三相380V交流用电,没有直流

网友C:
既然是新建,1#供左,2#供右
即使将来变压器出问题也只影响半个区

网友D:
相与相要不要统一?

网友E:
可以用吧

网友F:
主要是需要符合并联条件,这个应该还需要当地供电所同意的,不是随便能并的

网友G:
所有检测参数相同是可以的   并联使用好处很多

网友H:
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以下条件:
1、变压器的接线组别相同。
2、变压器的变比相同允许有±0.5的差值,也就是说,变压器的额定电压相等。
以上两个条件保证了变压器空载时,绕组内不会有环流。环流会影响变压器容量的合理利用,如果环流几倍于额定电流,甚至会烧坏变压器。
3、变压器的短路电压相等允许有±10的差值,这个条件保证负荷分配与容量成正比。
4、并列变压器的容量比不宜超过3: 1,这样就限制了变压器的短路电压值相差不致过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嗯,没细看。当然,不是应急情况下应该这样做不好,而且成本也不低。我觉得并的话,就应该两个变压器完全相同,电压,功率相同,线圈绕向一致,相序相同。

网友I:
都很懂呀。变压器允许输出并联。就是有条件约束的。如楼上9楼所述

网友J:
花费资金购买一个并网柜吧,超级稳妥。要么就采用4楼的方案,否则后面有啥问题,脱不了干系。

网友K:
并联稳定吗

网友L:
同一厂家 同一型号的变压器并联有见过!

网友M:
肯定可以,我以前的公司就是二台800KVA的并联的,供电局会搞的吧,我们这一般高低压柜由供电局下面的安装公司全包,二个变压器分别经过开关柜、电容补偿柜,通过联络柜中的开关并联一起。长时间停产时,报停一只变压器,用一只变压器即可。

网友N:
回复 网友F:
不需要供电公司同意,跟他们没关系。

网友N:
电力公司是计算你变压器的总功率,难道你是准备拆分成2台低于300kVA的单独申请!

网友O:
不建议你并联运行,不要以为你用两个小的便宜,估计现在你还没考虑过载和运行效率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正解,可以分成2个,但是需要两个以上厂房才能申请

网友P:
此为单母线分段运行方式,完成可以,好多稍大的工厂都是这样的供电方式,包括我们厂也是。

网友Q:
申请高压计费,这个变压器关停可以自己操作的,低压计费不能随意关停变压器

网友R:
可以尽量选用样型号容量的变压器,并联电缆用同样长度和同样截面积。这样用可以使两台变压器负载率一样

网友S:
我们也这样用,不过中间母联断开了并没有并联使用,负载分组使用最安全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