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同步问题

楼主(2020-09-04):
借贴请教一下,我有个工程是长皮带1.7KM,头尾各315KW电机驱动,现在头部电流500多A,尾部只有100多A,这是什么情况?请大神解释一下。变频器ACS880的

楼主:
有师傅知道不

网友A:
使力不均,加转矩控制

网友B:
1700米的传送带啊,你竟然只是用两个电机来传动?传送带驱动,更多是应该多托辊传动,现在你用两电机这么长的距离,不单要考虑同步信号,还要考虑驱动电力输送问题,机械机架设计等问题,不是三两句话可以说的清楚啊

楼主:
设计院给的方案就是头尾双驱动

网友C:
根据电流大小,调整两个电机的速度。电流大的降速,电流小的加速。目标是“两台电机电流一致”。

网友D:
有许多成熟的方案,百度。一台跟随另外一台。

网友E:
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两电机相距1.7KM,这么远的距离,信号怎么来,用无线通讯??

网友F:
双驱动的皮带传送例子见过好多呢。问题的关键是,两电机的力矩分配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和措施,都是针对不同的同步结构而实施的。你的这个方案结构是什么样的呢?两个电机都是恒转速控制?还是一个恒转速控制,另外一个力矩限幅控制?

楼主:
关键是皮带机有曲线幅度,只能采用垂直拉紧(也就是皮带软连接

楼主:
使用转矩同步,会将垂直拉紧提高,导致尾部皮带跳动

楼主:
使用跟随方式,就导致电流偏差太大

网友G(2020-10-13):
回复 楼主:
同步控制做的不好 如果有DROOP控制可以试一下 1.7KM  不算长 主要是功率平衡没有做好

网友H(2021-03-23):
你好,同步控制,我们可以做到两台同步,扭矩也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