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冰箱

楼主(2020-09-04):
早上上班前,发现冰箱温度比设定高6、7度,启动一会儿就停,原来想下班回来修,又想下班回家比较迟,冰箱里还一大堆鱼,肉,菜。马上请假迟点上班,折开后盖摸压缩机,有些热,拆启动器,估计坏了,到电子城买一个,5元,换上ok。前后约一个小时。然后上班。

网友A:
不耽误挣钱!大师就是大师!美滋滋!!

网友B:
老款的冰箱?旋钮调温器?换的是这玩意吧?

楼主:
压缩机的启动器,不是温控器,

网友C:
现在的启动器都是液晶界面的了,

网友D:
是更换了PTC启动器吧。

网友E:
修冰箱的又少接了个业务;

网友F:
唉修家电的遇上工控的表情,我也喜欢东西坏了自己先拆拆看。

网友G:
直接改了,安装温度探头,然后用西门子PLC写个程序来做控制,买个功率差不多的三相电动机,然后加一个变频器(单相变频器)足以,再配上一个昆仑这样的触摸屏,可以显示温度,压缩机频率,运行电流等数据,一个冰箱马上高大上

网友H:
效率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改了,安装温度探头,然后用西门子PLC写个程序来做控制,买个功率差不多的三相电动机,然后加一个变频器(单相变频器)足以,再配上一个昆仑这样的触摸屏,可以显示温度,压缩机频率,运行电流等数据,一个冰箱马上高大上
这个成本不低。

网友I:
看来都有拆开自己修的习惯

网友J:
看来修过不少!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早上上班前,发现冰箱温度比设定高6、7度,启动一会儿就停,原来想下班回来修,又想下班回家比较迟,冰箱里还一大堆鱼,肉,菜。马上请假迟点上班,折开后盖摸压缩机,有些热,拆启动器,估计坏了,到电子城买一个,5元,换上ok。前后约一个小时。然后上班。
是的  冰箱冰柜之类的温控系统我看着就不顺眼  家里的  老丈母娘家的新的时候就用冰箱控制器了 七八年都不坏  冰箱需调到连动或最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