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5):
如图所示,我用CCLINK-BASIC控制5台MR-JE-C,在设置刷新软元件时出现超出范围。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楼主:
图片怎么发

楼主:
什么情况

网友A:
软元件需要合理分配。超过系统配置点数上限了。

网友B:
3楼说的对,看下PLC参数设置软元件分配。

网友C(2020-10-06):
B的最大范围就是FF了,你已经超过了

网友D(2021-02-23):
胡乱设置了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程序中W对应关系还是否正确?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D:
通讯起始地址是否从B3F开始?请教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