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5):
小白一枚!请教各位fx3u 485bd板能连接触摸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白一枚!请教各位fx3u 485bd板能连接触摸屏吗?

可以链接。

网友B:
可以;不过你屏的通讯设置及PLC上对BD板的设置都要对应;

网友C:
不但可以联机触摸屏,而且还可以读写程序

网友D:
触摸屏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接上bd板两个灯一直闪红色,触摸屏一直显示与plc通讯 百度也查不到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信捷th765

楼主:
回复 网友B:
默认波特率9600  7  偶校验 停止位1  街上bd板两个灯一直闪烁 触摸屏一直显示与plc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弄 连接仿三菱的工控板485倒是没问题

网友E:
可以链接,走专用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弄 连接仿三菱的工控板485倒是没问题
你用USB转485接三菱485BD,或者232转485接三菱485BD均可读写程序

网友B:
PLC上也要对BD板设置好后断电重启才生效;

网友F:
与威纶通联过 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捷th765

信捷官网手册上的

网友G:
连线正确了
触摸屏的参数设定
plc参数的设定都要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