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5):
7.5Kw电机变频器控制总是过电流报警,变频器和连接plc模块都更换过,电机各项绝缘没有问题。却总是有过电流报警,变频器显示瞬间电流很大,发生时间不固定,机器唯一不正常就是有一个110V灯有一点闪烁,110V电路也查了没问题,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电机有没有检查过?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线有没有问题?

用钳表量一下实际电流有多大?

网友B:
电机线检查过没有,是否那个点破皮了,偶尔搭地……

网友C:
空载也报过流?把电机到变频器的线拉临时线看看。排除一下线路故障。

楼主:
电机和别的机器电机调换过,电流空载和有负载能差2A左右。电机电源线在保护套管内这个没有搭临时线但是在运转时晃动过套管没有什么其他反应。

网友D:
不知电机带的是什么负载,是不是负载瞬间有过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