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9-05):
QF06的常 闭辅助触点接入PLC输入端作为油断路器分闸保护  ,但运行中,发现这个信号总是烧PLC输入点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信号隔离;

网友B:
在靠近PLC输入信号位置加继电器,用继电器触点采集信号

网友C:
加继电器,用继电器来隔离。

网友D:
老是烧坏,难道不会用一个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吗?

网友E:
加1个中继隔离:QF06的常闭辅助触点先驱动中继,通过中继的常开点来给PLC信号

网友F:
最方便的就是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G:
顺藤摸瓜,可能发现大西瓜

网友H:
简单的办法是用继电器隔离,但你原来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I:
不是已经用了干触点吗?既然是干触点,就应该没问题。关键是干触点的信号线上不干净导致的吧?

网友J:
这也没有去现场,怎么会烧点。楼主可以加中间继电器,然后继电器触点在进plc试一试。怕是你这个24电源和现场24是一个,楼主也可以把他们区分开。

网友K:
估摸一下加热接通时间长还是闲置时间长,然后选用中继的常开或者常闭点给信号,让PLC输入点不要老是通电状态。

楼主:
楼上各位都提了不少好的建议,感谢 各位 !

网友L:
电源质量没问题,这款输入想坏都难的,西门子300的DI点,质量还是很ok的。。。

网友M:
有条件用示波器看看ON/OFF 波形

加继电器中继下是最科学的,当然,也可以用RC稍微滤波下下

网友N:
能烧坏输入点,估计是窜入高压击穿PLC输入端口了。

网友O:
输入很少坏的,估计线路有问题。